为什么清理板子bga焊盘的时候老是掉焊盘?

楼主(2008-12-17):
安泰信936B(国产发热芯)用的是便宜K头,用goot吸锡带清理板子bga焊盘的时候老是掉焊盘,温度从300,350,400,480都试过,搞得头大了,是不是要换一个进口发热芯的焊台,用好点的K头?
希望有经验的坛友指点!!!!!!!!
[
]

网友:
手太重了,不要硬蹭。

网友:
看一下你拔掉BGA后你的板子发黄没有?变形没有?拖锡时刷松香膏或者松香水后再用吸锡带拖锡

网友:
刷了松香再拖的,板子没问题的,我拖的时候很轻啊,就是有时候会卡住,卡住的地方就容易掉点
[
]

网友:
先用烙铁把焊锡推到一起,再甩掉或者用吸锡带吸掉。
焊锡不用清理的太干净,太干净了不好焊。
还有一点,吸锡带是用烙铁往回拽,不是往前推。方向错了掉焊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说呢,我来回乱推的!!!原来是往后拽的啊,明白了,我再试试,看样子不是焊台的问题了,谢谢指点!!!

网友:
不是吧!!怎么能乱来呢!!怪不得了!!

网友:
实际焊台回热慢就是会掉点,而且掉的的是供电点和接地点及空脚点,因为这些点散热快,空脚点固定不牢,吸锡带和焊点连接上了,一拖吸锡带就造成掉点,建议换功率大的焊台70W以上就好得多,我现用的是美国OK高频无铅焊台就再也没出过掉点的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看来还是要好一点的焊台清理焊盘,还有什么好建议和注意事项,大家都来发一下啊!!!!!!

网友:
最好不要用吸锡带,边用风枪吹边用烙铁吸干净就可以了,烙铁不要用来焊塑料的东西。936烙铁配个白光嘴不错,几年都是光光亮的。
我维修手机
[
]

网友:
今天我也搞坏了一个北桥的焊盘,要是早点有这个信息就好了

网友:
根本就不用什么锡带的,我原来做BGA时也用它,不论我如何小心也没得用.LZ只要用慢慢把锡除掉就行了,你焊上时间久点点就行,台式机的BGA南北桥根本就不麻烦的,反而是775的座子我到是做不起来,我的工具达不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