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硬盘故障.....能添加不能删除.......求救...

楼主(2008-12-17):
一块三星60G硬盘..朋友家用电脑,没有人为的硬件操作.....只上网....当然偶尔上上色情网论坛

突然一天朋友发现,系统好像破坏了,..滚动条过后到桌面就是一块蓝板......要我去重新做系统......

我用GHOST恢复原来给他做的备份......重新启动.....还是一样的没到桌面.....

还以为我刚才搞错了....还原做成备份了....

然后重新拿盘来安装.....

启动,还是一样的.....汗.......

经过N久测试.....发现....C盘能增加文件,但是不能删除文件....当时是删除成功了,启动就又有了..

用DM,..DISKFIX...等工具都搞过了.....

反正启动就还原了...

机器未装还原精灵等东西........把硬盘拿别的电脑上试也一样。..

郁闷中。.....望高手解决..........

是不是硬盘出问题了..........

网友:
好像是硬盘0磁道坏了吧

网友:
我检测没发现坏道啊.....

网友:
我碰到过这种事情!n郁闷是吧?!?我得问题是安装盘得毛病!看着实在dos下把什么都over了!但是回到桌面一看!没有变!什么还都在!我换了一张安装盘!用流程安装那种专业盘!别用ghost问题就能解决!

网友:
一般情况,出现这种问题,用GHOST不能做,用安装版做做可能会好!但我说的也不一定对,你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好象是硬盘有密码保护吧!要是有保护就只能全盘格式化了!!!!

网友:
可以DOS下重建分区表,FDISK /MBR

网友:
你的硬盘有没有还原卡啊,用其它同型号硬盘对刻一下看看

网友:
三星盘看看下面这片贴子,
可读不可写也许楼主你跟本就没把数据GHOST进去,
你看到的还是原来的系统文件,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6512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