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873的充电问题

楼主(2008-12-17):
一台索尼K系列的本本,充电很慢。电池换过两块新的,电源也换过了。
充电芯片为MAX1873,电路为典型应用。
现在电源正常(DCIN 19.5V),没有电池时EXT为19.5V,后面场管的D脚(接L1)为19.5V。
接电池时,EXT为14.5V,场管的D脚为16.8V(和电池输出电压相同)。
请大家看看此此芯片状态是否正常。

网友:
刚刚查到一些资料,EXT的输出应该是正常的,手册上说EXT的电压会在电源电压以下5v内变化。
现在的问题是,当插上电池时,EXT电压下跳5V,是否说明南桥或相关电路已经检测到电池并给出相应充电信号?
而此时,PMOS管的G极电压低于S极,应该导通,D极是否应该是19.5V(实际是16。8V)给电池充电呢?
另外,D2是否在这里起到了稳压作用,因此D极的电压上不去呢?
希望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我都是先做了,就知道它会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发现奇怪现象

今天接着修。先换了场管,无效。相关元件都量了,没找到问题。
后来又换了一块新电池,突然发现问题所在:如果电池有电,充电放电都正常,测试一块电池,可以充满,并且用电池可以使用将近两个小时。
但是,一旦电池用尽,就再也充不上电了。此时电池的电源端为0V,时钟线和数据线有大约3V。MAX1873的EXT不会跳变,但是场管的D脚有16.7V。
哪位有过类似经验,请指教。
急,在线等,多谢了!

网友:
没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