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N-VM/S,上电,开机几扇转一下就不动了

楼主(2008-12-17):
华硕A8N-VM/S,上电,开机几扇转一下就不动了,再按开机键无反应,断电后再上电,又同样的问题,请高手帮帮忙,说说这是什么故障啊?
华硕

网友:
电源被过电流保护,一般主板应该会有短路.当然也有电源本身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确定没有问题,可能是主板短路吧,只是不知在哪里短了。
[
]

网友:
打主板电源接口电阻了

网友:
遇到最多的是CPU供电管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将电源插上其它几块主板能正常工作,所以电源是好的。还有这块板子开始是毫无触发,静置一段时间后偶尔能触发,关机不断电能再次触发,断电后就不能再触发了,后来演变成了现在这种转一下就不转的症状。

网友:
我有点个人意见,希望给楼主有点帮助:把CPU供电的拔了(4针的),只插20针电源,风扇会不会继续转。如果会转下去,查CPU供电这一块。。。。

网友:
主板上的电源管,不知道说的对不对,我也修过这样的几块主板,换了之后就好了。不过,那是你的主板,实际问题,实际对待,先检测检测再说..............

网友:
我上次一样的板,同样的 故障
换了电源就好

网友:
首先确定电源是不是好的.好果是好的就是主板短路

网友:
电源没问题的话,板子短路的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楼主难道就没想过是开关的按键失灵的问题吗?我的意思是按开机键的时候,压根就没按下去!压根就没触发!

网友:
試下不插4針,如果可以開的話就是4針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插4针,效果一样,我怀疑是I/O坏了,正准备换I/O

网友:
电源没坏、没查出短路,I/O的可能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