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560 解密

楼主(2008-12-17):
这个老款本本,不知道密码芯片是什么型号,也没发现有类似的,请教怎么解密啊

网友:
看看这个有没有用,我也没有试过

网友:
解密狗对这个老本本好像没作用

网友:
早期的应该是24C04还是多少的给忘了,我原先解过一个600的,把芯片给吹下来,用个新的程序刷进去就好了

网友:
24C01, 93C46 or 24RF08
我最近解过 S.P password, 600(24C01) 和 600E(24RF08).
读出 data, 再 decode.

网友:
高手就是多啊,我这些机器都没有修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