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外接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08-12-17):
一台老式的日立笔记本CPU是233的,液晶屏摔碎了。没有外接显示器的接口,拆开机器发现主板到液晶屏的是二组排线,一组是传输数据信号的排线,一组是液晶屏背光灯用的。请问能用传输数据信号的这组排线连到一般的显示器上用吗?

网友:
那是液晶的数据线,和vga的不一样

网友:
用不了,这类机器一般有根转接线可以接到CRT。

网友:
请说详细点,有什么办法能用在一般的显示器上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有知道的说以下啊

网友:
除了接一块液晶显示屏以外接不了别的。

网友:
那要怎么接呢

网友:
找到接口一样的液晶屏接上不就得了?
建议楼主多上新手区看看,在此发帖无意义。

网友:
234234fsdfsf

王大修 -10 广告/恶意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