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主板,烙铁最好用什么头子的,什么型号牌子的好一点

楼主(2008-12-17):
~~~~~~~~~~~~~~~~~~~~~~~~~~~~~~~~~~~~
主板

网友:
回复 楼主:
刀头,PPD就行,10元一个

网友:
怎么也要搞个936,好换头啊。不行托普的外热也行,不过只有尖头和马蹄头,其它的要定做。

网友:
我前几天买了个刀头的,真的很好用,比尖头的和斜头的好用多了

网友:
你用快克936H因为H的发热芯是白光的还有用936焊电容或大一点元件可以用850风枪辅助加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