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8-12-17):
杰微915主板 表现为 可以触发 风扇转一下就停, 不插12V插座可以正常转,于是感觉12V有短路 可是量12V CPU供电插头 对地二极体值为500以上。 换了电源后 触发转了一会 竟然烧电源。。 无解

网友:
12V插头不短路
不能代表CPU供电不短路
检查过没有

网友:
俩种方法楼主可以试试~
1.VCORE对小口12V不短`
2.VCORE对地不短~
1说明上管不短,2说明下管不短`
我都是这样看的`

网友:
CPU有没有问题,CPU供电芯片是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