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内存槽故障,能进DOS,不能进WINDOWS

楼主(2008-12-17):
东芝奔三本本,板载64M内存,有一内存槽,内存条为64M。今天准备把64M内存升级为128M,当换上128M内存条后,开机进WINDOWS时显示:
“由于一个软件错误,Windows无法启动。
报告这个问题:
  加载内核所需的DLL文件。
  请向你的技术人员报告这个问题。”

重启进DOS还原以前的备份后,仍显示这个问题。换回以前的内存条,仍显示这样,当内存槽是不装内存条,启动后又能正常进入WINXP,看来是内存槽有问题了。但开机自检又正常,DOS下又没问题,反复装卸内存条,清洁金手指没有用。
请教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内存条没有装好或者接触不好都会出现:“由于一个软件错误,Windows无法启动。
报告这个问题:
  加载内核所需的DLL文件。
  请向你的技术人员报告这个问题。”

网友:
改装WIN2003,启动时显示:
“Windows could not start because the following file is missing or corrupt
<Windows root>\system32\ntoskrnl.exe
Please re_install a copy of the above file”
查ntoskrnl.exe文件存在,该系统在台式机上安装运行正常。

网友:
仔细观查新旧内存条,发现128M内存条比64M内存条要厚,再换成128M内存条,可以进系统,但重启故障又出现了,取下128M内存条一看,有点热,再换成64M或128M内存条都不能进系统,看来是128M厚内存条把内存槽弹片挤压后不能还原。
把内存条不压进卡簧中,启动系统,又能进了,看来真的是内存内存条压到内存槽的卡簧中后,由于内存槽上面的弹片不能充分接触金手指,引起故障。

请教各位高手,怎样让内存槽弹片还原。先谢谢啦!!!!!!!

网友:
这种问题好像是内存不兼容,换个可能就行了

网友:
更换新内存应该可以

网友:
DOS下访问的内存地址范围和WINDOWS下是不一样的哦

网友:
换内存看看, 看看有没有倒针,把内存槽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