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BGV跑E9EB

楼主(2008-12-17):
没有办法了,不知道代码的意思,请教了
Intel

网友:
E0 – FF F0 – FF:FF 处理器意外。
E9 进入 BIOS Setup(设置)程序
EB 调用旧式选项 ROM
运行时阶段/EFI OS 启动

网友:
刷个原装的BIOS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BIOS坏了,去换换看,或者是内存不好

网友:
intel的通病就是BIOS 程序坏 跑E9 还有就是不触发%80是IO不良

网友:
看一下有一个跳帽bios config是不是插好

网友:
刷BIOS程序试试,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2009-02-09):
查看下 cmos跳线。。。 E9基本上都是刷写BIOS程序 就好。。。
小扳的 程序 INTEL845epi
http://ys-f.ys168.com/?INTEL845e ... bks2bsrh6z98f05f10z
大板的 程序 INTEL-845gebv2-pesv
http://ys-f.ys168.com/?INTEL-845 ... ktlplq7b6z98f05f10z
晕。。下载不了。。到我的永硕空间 goodmu.ys168.com 上的 BIOS程序下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