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

楼主(2008-12-17):
DELL D610用电源不开机,用电池正常。
不开机

网友:
查DC-IN到第三公共点之间的电路,重点查场效应管,保险等

网友:
我想问你是用什么电源?
不会是可调电源吧,有的HP是不能用那个的,只能用原装的电源才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