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版主电容替换有没有什么规律啊~~~

楼主(2008-12-17):
在线等啊。今天修电源遇到一个10V-470的,不知道用什么可以代用。有16V-470的,不知道行不行。。请问版主有没有电容替换的表啊。。。。。小弟先谢了。。。

网友:
你说的16V470uF电容可以直接更换,一般更换电容的规律是容量要跟原来的一样,耐压必需大于或等于原电容的耐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