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3205的工作条件

楼主(2008-12-17):
ADP3205工作需要那些条件,怎么判断3205坏了

网友: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都是直接做了的,呵呵

网友:
换了还不行  高手指点下啊

网友:
仔细读说明书

网友:
ADP3205工作条件
  VCC 共电+SD<开启信号.由PMH-4提供>+PG信号<U29提供>
  3205关键测试点: 22脚 3.3V  由3.3M 在开机后通过6脚MOS 管转换来.  SD 18脚:3.3V 高电平.由PMH-4 的89脚输出经二级管进入 PWRGD<PG>  14脚:3.3V MAX 1845 7脚输出.

网友:
我的换了两个3205,第14脚:3.3V MAX 1845 7脚输出都不正常,换第三个,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