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V-TVM/S通电没显示

楼主(2008-12-17):
求助。。。。。通电关电都正常。珍断卡上的RUN。RESET常亮数码管没显示
求助

网友(2010-01-04):
我有块同样的板子不通电

网友:
最好写明白点,通电何关是是不是开机关机,如果开机关机正常 主板运行算正常了,还修什么,

网友:
REST常亮
板子没有复位
先遍查整板的供电,查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