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置usb和后面的usb都不能用了

楼主(2008-12-17):
什么原因吖,插了mp3,U盘都不行一般哪里坏了吖

网友:
插了u盘灯什么亮的但是没反映电脑

网友:
看看这个网页

看看这个网页吧,希望你能解决这个问题http://www.mydigit.net/read.php?tid=51909

网友:
看看cmos里的USB有没有禁止掉....

网友:
没吖cmos没禁止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的问题 别忘了量下5V USB电压

网友:
如果CMOS没禁,就南桥喽

网友:
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CMOS默认都是打开的,90%是南桥坏了,要是老主板就放弃吧,不值得修了

网友:
hp的电脑

网友:
先查usb供电
在u口的条线上有没有5v的电压

网友:
查5V供电正常否?再打一下数据和时钟脚的对地值是否一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