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确定主板BIOS开始工作了

楼主(2008-12-17):
如题,怎么确定那??

网友:
诊断卡一开始跑代码,BIOS已经开始工作.

网友:
是不是这样的:当CPU,北桥,I/O的PG信号传递到南桥之后,南桥给CPU一个启动信号,同时送一个启动信号到BIOSDE  22脚,之后BIOS开始连接CPU。CPU开始从BIOS的24脚读出第一条指令。

网友:
LZ
如果是新手
大可不必理解的如此深入

你说的BIOS 22脚的片选,是很老的板子了

网友:
楼上的版主你到是说说。现在新的主板BIOS是如何工作的。用表怎么判别BIOS有没有工作?这问题困扰我好久了

网友:
现在的BIOS好多都是8脚的吧,供电、地、串行时钟,数据,AD线,非常简单,和电视机的好像一样

网友:
8脚BIOS的CS是第一脚~原理和老BIOS也一样的吧~~

网友:
的确也是,我见过8个脚的BIOS。原理应该和32脚的BIOS不同把??

网友:
用示波器测bios LPC- AD信号 有有没有波形

网友:
回复 网友A:

8个脚的应该是马片吧?

网友:
学习中,还是没有看明白。说的很摸糊。

网友:
8个脚的应该是马片吧?
何解??

网友:
对,那位老师谈谈现在的BIOS常用芯片,这方面还接触得少

网友:
8脚的BIOS?945上面的??

网友:
8脚的是BIOS也是码片~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用万用表或是示波器怎样才可以确认寻址指令是否到达BIOS,版主及各位高手可否赐教一二?

网友:
要想知道BIOS一开始有没有工作应该也很简单吧  诊断卡上去BIOS IRDY灯会有闪动 或者用示波器打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