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郁闷了一台液晶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8-12-17):
开机一会就闪个不停

网友:
说上具体型号。在没有超过带宽的情况下,是不是电压不稳定或是可能屏的压膜有问题了。

网友:
先拿片驱动板按屏的型号写好程序试一下,确定一下是屏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对。先确定屏好不好。

网友:
同意楼上的!!!!!支持!

网友:
我搞过,是屏的问题,换屏就可以了,有时候屏边上的接口压膜接触问题也会这样。最后,如果是那种BGA焊接的屏IC的话,IC过热开焊了也会这样。

网友:
85%都是屏坏了~~~~~~~~~~~~~~~~

网友:
我想是屏的问题!!

网友:
先确定是屏还是驱动板的!是屏的问题那这显示器就哦哦了!

网友:
我搞过一台是屏线的问题``重新搞过就行了``

网友:
我确定不是屏坏,也不是线的问题

网友:
排除电源因电容问题导致电压不稳定的话,驱动板MCU的可能性最大,用编程器读出数据后写在新的MCU上。如果没有同型号的MCU,直接换板就行了也不贵。

网友:
我好想也见过怎么的故障 刷刷驱动好想就好了 你试试

网友:
先用通用板点下,屏是否好的,看样子屏线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哇哈哈,今天来了2台IBM的都这样。

网友:
现在用风枪在驱动板后面稍稍给点温度就好了,我全焊了一遍也是如此

网友:
有时候高压板电容滤波不好也会这样

网友:
敢 肯定是MCU的问题,我今天搞了一台跟你一模一样的,加焊过后正常显示没有10分钟,又跟以前的一样,结果后来把IC取下装上后反而更花,以为装反,取下换个方向装上后一点反应都没有,手摸IC特别发烫,这回彻底完了,只有换驱动板了,要命的是跟本就找不到这样的驱动板了。

网友:
这问题解决谢谢大家的参与,故障是16V100UF的电容容量变质所致,修理什么故障都能遇到,就象我的名字《千千结》

网友:
19楼的你的MCU是什么型号的,也许我能帮到你

网友:
液晶的问题
首先肯定电源是好的不
用个主机电源 12V 5v 3.3都有
一下就排除电源的问题了
这样不会走湾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