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故障真的很奇怪HP nx6120

楼主(2008-12-17):
型号:HP compaq nx6120
客户送来时说不开机
验机过程,有时开机电流上到一点几安,屏幕不亮
有时能正常显示开机画面,然后跳出163 time date 时间报错,马上就白屏,不是那种没插屏线的透明的白,屏确实亮了,但什么都不显示,阴影都没有,外接也不显示,也无法进入cmos,cmos电池正常。不停的开机这种情况最多。
开机十几次偶尔会有一次能正常进入系统。
测了各个电压点,电压都正常,内存用阻值卡测了,也全部都正常,该查哪里?请高手支招。

网友:
显卡是集成的

网友:
你按住 北桥试一试  HP的本本虚焊的毛病多

网友:
我修过过是CPU座子,做一下可能就好了

网友(2009-02-25):
应该从简至难 先查一下供电都是否正常

网友:
看你说的可能是南桥空焊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空焊了

网友:
应该是接口边一个三极管坏了.,我修好过!!

网友:
是不是南桥虚了呀.......可以重做一下试试.

网友:
把显卡从新做一便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本子应该是南桥虚了的占多数

网友:
不开机时有没有跑代码呢?然后我觉得你都报时间错了有没有看电池给南桥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有说北桥显卡问题的有没有根据呢?就是因为这机北桥显卡坏的多,所楼主的也像这两种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