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通电即灭

楼主(2008-12-17):
精英754接口主板,通电就断电,就像是短路,检测发现一贴片三极管有一个脚通了,想换下来试试看,但是那个型号找不到,不知道能不能用什么代换。。。通的三极管上面写的是: NIKOS P2003BDG G5B47721

今天上午将47721拆下来了,再开机,不短路了,但是现在还是找不到代换件,你们说的55N03体积大了,上不上去

网友:
你把管子拆了看还短路不?电源口阻值打了没有?感觉你判断错误了

网友:
NIKOS P2003BDG G5B47721应该是用在内存供电上的N沟道MOS管,找个大功率的代换即可

网友:
应该是内存供电对地了

网友:
初学者,不太懂,能不能说清楚点

网友:
先不插4针12V的插头,看短否,以以缩小短路范围

网友:
不短?能正常开机

网友:
找个55N03换上就行

网友:
明显的短路故障~先排除吧~

网友:
挺好代换的25v 35a的

网友:
找个9916或55N03换上

网友:
谢谢你们。但是还是有问题,我找的55N03和原来那个体积都不一样,那个要小很多,这个55N03根本上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