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宽屏 奇怪故障现象

楼主(2008-12-17):
开始灯管坏了4条 也就是全部灯管坏 换掉后 通电测试 正常显示3秒 马上黑屏 也就是灯管不工作了 但是通电后在正常显示3秒内 按一下菜单任意键 又一切正常 不再黑屏
实在想不明白是哪里的问题 灯管单独测试OK 估计是高压的问题 但是为什么按了菜单键以后 又会正常工作 ?请高手指点
黑屏

网友:
从你的死胡同走出来吧。好好屡屡思路。

网友:
可能是高压板上的控制信号出了问题。

网友:
看你联想19是那家代工的,就按那家的思路去修.感觉象MCU有问题.
[
]

网友:
思路错了!高压的板的事!最好先加焊一边高压包!有的加焊就好了!不行!换板!

网友:
呵呵!花信所说的故障是高压板输出保护了,高压板或是换的灯管和高压板不匹配的问题,你说刚开始灯管坏了4根吗?好像4灯管都坏的可能性太小了,是不是走弯路了,可能一开始就高压板的问题了。

网友:
我没有见过一次坏了四根灯管的,楼主可能把问题搞错了,换高压条试试吧!

网友:
我也认为是高压的问题!灯管一起坏的几率微乎其微!

网友:
这款就是这个毛病,灯管必须一起换掉,不然还会坏。你的情况是不是装灯管的时候哪里没处理好,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