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块老板子KT600-A 跑FF

楼主(2008-12-17):
求助 一块老板子KT600-A 跑FF
测试各给电压正常,BIOS已经正确刷过,板子不能跑码.测时钟有,复位正常,这块板已修了大半天了,一直没有找到问题所在,请大家帮帮忙.
iOS
求助

网友:
这板子嘛,一般人都觉得只有BIOS问题哈!其实这板子还可能有人为故障,你看看CPU座旁边儿有没有掉白色的电阻,看有板子后面也是仔细看看,应该可以找到问题的,那电阻不能用锡连通最好是找显卡上的白色电阻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照这位朋友说的去看了看,CPU周边没有脱落的电阻,感谢你!问题正在求解中

网友:
是不是精英的板,I/O易坏,以前遇到一批网吧的,皆为I/O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这个倒是没有想过,真是大胆的想法,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2009-04-29):
兄弟谢谢看了看是I/O坏了

网友:
要是8705的IO的话可以换下IO试下

网友:
恩,IO很关键,再就是打下阻值,就很好判断了

网友:
看来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