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到一片845主板一插电就通电

楼主(2008-12-17):
插上电源后发现电源PS ON为0V SLP3为高电平 拆下IO后问题依旧 不知为何

网友:
目前怀疑南桥不良

网友:
连接绿线的三极管击穿?

网友:
看看什么芯片组的呀

网友:
MOS管 击穿 ··

网友:
查开关到I/O以及南桥的供电,如果都正常那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对 楼上的大哥 一下子都说完了

网友:
一般来讲SLP3#是南桥发出,南桥出问题比较大

网友:
看来我的那块板也跟你的差不多,谢谢电王

网友:
有些板子插电开机,能关机就是正常的的。没必要为这个费神。看能正常关机不

网友:
如果把IO(带开机功能的)都拆下来了,还能自动上电.当属故障现象
跑一下绿先的线路,如果进了小三极管.检查一下击穿没有
再有就是SB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连接绿线的那个三极管正常 另插上CPU负载也无PCI RST 应为南桥不良

网友:
也有可能是CMOS的电池没电了,

~~~~~~~~~~~~~~~~~~~~~~~~~~~~~`

网友:
同意楼上

我修过一个 主板电解鼓了 换后还是不好用 换过CMOS的电池就好了

网友:
肯定短路了!

网友:
如果不能关机,99%是拉低绿线的QX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