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槽里有烧坏的迹象,主板测试卡显示C1 问题出在那里?

楼主(2008-12-17):
请教那位大哥!内存槽里有烧坏的迹象,主板测试卡显示C1 问题出在那里,怎么维修?          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内存插反了引起的,先把烧焦的地方处理干净然后查一下能存供电管是不是烧坏,量一下供电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检查VTT_DRR,REF电压,SMDCLK,DATA,内存CLK

网友:
没有过内存,你先测量一个内存的电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