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爱其投影问题?

楼主(2008-12-17):
有个爱其投影,显示模糊,但是能看到图像,是不是可以肯定能判断是灯泡有问题?
问题

网友:
投影显示模糊一般是以下两点:
1、聚焦不良,调节镜头上的聚焦环、改变投影机与屏幕之间距离;
2、积尘过多,投影机上有比较复杂的光路,积尘会导致图像模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灯泡的问题占多大比列,

网友:
没见过灯泡导致的这样问题。

网友:
灯泡导致的是 暗或偏色的多!多半是聚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