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A不开机.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8-12-17):
今天接到一客户联想F41不开机,客户说是进水有三.四天了,通电发现,待机正常.0.48毫安.我经过我在咱们论谈下载的图纸,我找到了MAX8743是.3.3V和5V是由它产生的,但是有待机,所以我觉的这款机器估计开机以后才会有3.3和5V.我查了一下3.3和5V的电感对的阻抗.3.3V对地有600多.5V却只有0.08.,我想肯定是5V这一路有短路.我借用无边思绪大哥的这个贴子: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80839-1-1.html.也找到一些PAD.我断开5V测前级是没有问题的.我再测后级还是0.08的阻抗.我想肯定是5V的问题了.但是我还是没有找到是那里故障.
   最后我还是学着无边思续大哥的方法.给它加了一个5V过去,电流到了3A.我摸到一个24C16比烫手,我把它来.再测5V的电感对地的阻抗和3.3V一样了.所以我怀疑它坏了.但是我想一般这个东西一般是不会坏的呀,我也搞不明白.
    我就是想问大家:这个东西是和I/O差不多挨着的,而且好像它的两个数据脚和I/O连着.会不是会它坏了.?还有就是我没有搞清楚这个里面存的是什么东西,我肯定这个不是BIOS.会不会,没有它机器也不会开机呢.?请大家帮我一下.下面的图就是各个PAD的连接点,我量了一下,对地的阻抗都比较正常.

网友:
使用的是5V 待机电,导致+5VALWAYS 短路时可能的

网友:
这个没有它会不会不工作呢?请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2009-02-07):
也修到同样故障,

网友(2009-04-26):
这个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