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

楼主(2008-12-17):
POW待机电压5.3V  Q1 Q2 都有0.8V的待机电压·请问在那里测待机电压为成长··谢谢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
对了重复·能开机有的时候不 显示··有的时候有能显示 能的我很郁闷·不知道怎么下手请大师们指点指点 先谢谢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