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笔记本硬盘不认盘

楼主(2008-12-17):
今天接到一客户DELL笔记本,故障是一开机喇叭就有异响,经查是声卡芯片坏,后来客户同意将喇叭线拆掉,谁知装好后竟然不认盘了,拆下硬盘接到PC3000上BSY灯一直亮,原来硬盘是好的,拿来事还进过系统,各位高手救救我,从没修过富士通的笔记本硬盘,该怎么下手请修过的给指点一下,不然要赔客户一块硬盘了。。

网友A:
用转接卡接上用台机主板试听下硬盘电机在转否,如果没转则修板,一般多是电IDE接口处的一个标记为F的一个电源保险开路了 如果硬盘电机在转动则连接到PC3000 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转接卡接上用台机主板试听下硬盘电机在转否,如果没转则修板,一般多是电IDE接口处的一个标记为F的一个电源保险开路了 如果硬盘电机在转动则连接到PC3000 看看了

硬盘电机在转,接到PC3000上通电时能就序,第2,4灯亮,点进入时第1个灯就一直亮,认不出型号,硬盘型号是WHT2040AH.

网友:
有修过这故障的兄弟没有,救命啊,明天客户要来拿机子了,修不好就只有赔块硬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