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实验ATX电源如何通过494 1脚调整+5V、+12V电压

楼主(2008-12-17):
494 1脚是比较器同向输入端,1脚输入的电压与494内部振荡产生的基准电压比较,能够使输出电压保持相对稳定。当电源的输出负载增大时,输出电压下降,此时通过电阻反馈到1脚的电压也下降,494内部锯齿波产生电路的振荡脉冲在PWM(比较器)中进行比较放大,使8、11脚输出脉冲宽度增加,输出电压上升至标准值的范围内。 反之稳压控制过程相反,从而使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保持相对稳定。

    本人在将P3电源稍加改制后用到P4主板上,由于电流分配改变,电压值有微量改变,+12V由原12.14V下降至12.02V;+5V电压由原5.12V上升至5.18V(以上均为工作电压,非空载)。这是因为我的P4比先前在+12V上负载更大了,而+5V则负载减轻了。这样的改变早在预料中,同时也在允许范围内。改制帖子发表后,受网友启发,想试试调整494 1脚电阻能否将输出电压调整到更理想。先在+5V反馈到1脚的39K电阻上并联一只100K电阻,+5V电压由5.18V下降到5.14V,+12V基本未变;在39K电阻上改并一只39K电阻,+5V电压由5.18V下降到5.04V,+12V跟着下降到11.98V;最后在39K电阻上改并一只68K电阻,计算并联后电阻为25K,用一只27K电阻代换原39K电阻+5V电压为5.05V,+12V为12.00V。

    曾经试图用可调电阻调整,发现容易干扰,调不好。

    通过实验得出结论:1、在调+5V时要影响+12V,只能互相将就,调整+12V也同样;2、只能小范围调整。

网友:
好东西!值得收藏!是有时候电压稍微高的参考处理方案!
我碰到过有些不好的电源(P3的)加个12v转换线用在P4的主板上就会出现主板的温度特别高!
电脑城有些垃圾装机店就是为了便宜用那些翻新的垃圾P3改P4电源!开始一年倒没发现什么!一年左右后由于机器长期高温下工作!出现不断的死机!甚至烧主板或CPU!估计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但是我提个疑问!

好的P3电源!譬如DELL找代工。台达之类P3带很好稳压控制的电源是否会自动把电压调整好呢?!

网友:
回复2、3楼:
1、首先要弄清P3电源与P4电源的区别,先天不足的P3电源是不宜改P4电源的;
2、由于CPU供电电流较大,P3加个12v转换线方法是不宜的。转接插都难免有接触电阻,增加不可靠性,插头线最好在电源内部焊牢。+12V整流管额定低于10A的必须换大于10A的肖特基管。
3、由于有393之类保护电路, 1脚反馈电阻只能作小范围电压调整,否则电源会保护;
4、好的P3电源,功率足够、+12V带负荷能力强、且稳压性能好的能够自动把电压调整在正常范围内(正负5%),不需作调整。

关于这类问题,建议参考我的另2帖,也欢迎讨论,互相学习: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80405-1-2.html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84130-1-1.html

网友:
494调压方式有两种,一种是1脚电压放大调整,一种是5.6脚的频率调整,不论哪种调整都会影响到5伏和12伏电压,因为1脚是稳压反馈用的,几种电压并联在一起的,一个量变,都会影响到其他的,调频更是如此.

网友:
补充一点,494还有一种电流调整,不过一般电源没有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