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关机了

楼主(2008-12-17):
一款华擎的p4i45gl的845的板子,ami的bios,通电后自动开机,主板诊断卡跑代码E1或90,显示E1时不停的3短声报警,90时则没有声音。另外开机以后就不能关机了,长按开机按钮也不能关机。刚刚开始学习修主板,不知道是不是因为IO芯片 83627HF 损坏了,老师们给个提示吧。

网友:
查一下,内存供电不分,如果还不行考虑换IO

网友:
E1是内存不过,刷BIOS或者查内存供电,不行 换I/O

网友:
有些板子在档内存不过的时候是不能关机的
如果想要搞清楚你这板的不能关机是故障还上正常现象,可作以下检测:
不上CPU,上假负载.开能关机否?

网友:
不能关机,是吧。给你分析下:
1,开机电路里,ATX绿线有接个三极管QX,这个QX如果有击穿,那么会一通电就开机且不能关机。这种情况也有好处的,比如俺公司的监控器,有时停电了,就不能自动开机,这要想法把QX击穿。
2,可能是NQ或IO的问题,板子工作后绿线都是低电平的。如果NQ、或门电路不能发出相应电平,使QX截止,那么也不能开机。
综上你可以按下面的方式去跑电路(中间有其他元件,注意下面的箭头方向)

开机端子-->Q、IO、门电路<----绿线

网友:
主板开机电路有短路的元件

网友:
查开机线路。不行的话换IO。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的详细分析,我按照你们给的方法再查查看

网友:
首先检查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换IO试试看

网友:
换内存查供电刷bios换io按顺序来

网友:
我试过了,如果上假负载的话是可以正常关机的。

网友:
1.先看一下内存,换内存.还是当,用万用表,量一下VTT1.25V 2.6V内存供电!VEF1.25V SBDA SBCK3.3V SPD2.5-3.3V 6个CLK 有没有出错.AD线OPEN 对地否
2以上OK  刷一下BIOS.
3以上OK 看一下北桥边上的电阻,工作电压,内存部分的北桥VEF电压1.25V.

网友:
刷BIOS这种扳子就是 有这个问题,刚开始我也是向你这么查,后来还是刷BIOS刷好的。

网友:
我现在也是怀疑BIOS的问题了,现在的情况是上假负载可以正常关机,然后如果把电源断掉再上电的话也不自动开机了,并且开关机都可以正常操作,就是诊断卡的代码一会一个样,还不是固定的一个代码,看来只有先刷了BIOS再说了。

网友:
楼上说的都很对,我感觉在做那些操作之前,应先看看coms跳线是否正确

网友:
刷写BIOS。。这板我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