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8-12-17):
我是华硕的一块462板,一开机就CPU百分百了,(换了一块主板就好了)系统重装还是这样,BIOS刷过了,还有办法吗,它是可以正常亮机进系统的,但运行很慢,跟本没有2500+,512内存的速度
系统重装

网友:
看下CPU风扇供电正常不

网友:
可能中病毒了,把硬盘重新分区格式化,再做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
可能是中毒了
也可能是别的原因
我好象记得这里有个师傅说过
把主板电池正负返过来接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注意BIOS设置是否正常,二级缓存是否打开

网友:
应该是楼上说的那样 CPU二级缓存..

网友:
是南桥坏了,我修过一片K8的华硕板也是这个问题,你查下看PCI中断信号有没有短路的
.

网友:
主板中断有问题

网友:
病毒排除散热排除要不就换个板看看CPU好坏
这事遇到过不知道一不一样 看主板PCI槽没有扩展设备 有个客户安了个PCI8738声卡CPU百分百拆下就好了

网友:
462的cpu本来散热就不好,加点硅脂,小心风扇别上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