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没有显示

楼主(2008-12-17):
联想19宽屏液晶显示器,打开电源灯闪亮,再打开主机电源,常亮,屏幕无任何显示,请教这是高压板的问题吗?,还是灯管呢?

网友:
自制一个通电就有高压输出的的高压板接到一支灯管的高压线上。看已经开了的液晶有无图象,有就是高压板,无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灯管不可能在同一时间都烧了,就算烧了一两支也会亮一下屏高压才会保护。

网友:
问题已解决,是高压板的问题,打开就看见电容都鼓了!谢谢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