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不开机

楼主(2008-12-17):
待机3.3V   5V正常,MAX1715电路正常(输入电压,参考电压都正常),但加电时不开机,测它的升压电路不正常,更换复合二极管正常开机,朋友们要注意其电路中升压二极管容易出问题哦

网友:
LZ 请问一下

这个复合二极管   是1715电路里的嘛    是产生几V 供电能在说的细一点嘛    学习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