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PE-VM ATX3.3VShort

楼主(2008-12-17):
昨天修到一片ASUS P5PE-VM 的机种,问题是ATX3.3VShort,只知道主板上3.3V相关联的零件太多,请问高手怎样能确定是哪颗零件造成的,谢谢
主板

网友:
一般是南桥

网友:
用手摸摸哪个元件发热,然后拆了看看

网友:
强制触发,用手逐个触摸3.3V经过的元件,哪个发烫,嫌疑最大

网友:
感谢名位提出的见意,昨天我把LAN及AUDIO,ICS,南桥拆下发现还是SHORT,我就更换北桥,再量测后发现3.3V 阻值正常了,此头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2009-04-17):
可能是网卡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