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用1H0165的辅助电源电压偏低的问题

楼主(2008-12-17):
现有一个电源辅助电源5VSB的电压偏低!
刚插上电源线!空载时候开始只有4V左右!带负载(就是插在主板上)只有2.5~3V之间!
但是不管他让他一直插着电源线随着发热后电压会自动回升到正常5V!一般需要5~10分钟左右!(这时候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电源是使用1H0165(4脚IC)!1、3脚为17~18V; 光耦已经换过!输出滤波电容之前有鼓包!已经更换!
线路跟一个叫 FSP145-60SP的图纸比较过!基本一样(图纸来源本论坛)

对了!加问一个:
一个使用5H0165R做辅助电源的长城电源!
在辅助电源部分有一个稳压二极管(是我估计的!)那个二极管的外表已经破损,完全损坏(那管是正向接地的,当然是看线路板上的标记)!无法看到数字和参数
有知道数值的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换IC:1H0165

网友:
对谢回复!

由于手头没有现成的IC!这种不稳定很难判断好坏!加上对这种电路原理也不熟悉!

看来还是要去买几个回来做做实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