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七彩虹9550 CF白金版128M”花屏的问题

楼主(2008-12-17):
该卡目前只是小花,windows下某些时候在鼠标走过的地方出现花屏,看电影或游戏时就花得比较厉害了。
用r3memid的7项测试,得出数据“MDA0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显存是三星的K4D261638F-TC40,请高手帮忙分析,我下一步该怎么修??引用网上图片:

网友A:
有一片颗粒出错,这片在靠近金手指那4片之内。
用短接法即可准确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片颗粒出错,这片在靠近金手指那4片之内。
用短接法即可准确定位。

多谢版主回复,请问短接法是该短接哪两脚?因在论坛里看到有多种接法,搞得有点糊涂了,呵呵

网友:
主芯片虚焊的多数这种情况,不过你要是没得好工具来搞,最好不要乱焊.

网友:
拆下来,换一下得了

网友:
个人认为:正面 右边 靠上面第一颗.

网友:
今天用短接法试下了,短接的是65、66脚。
下面的4块都试过了,3块的情况一样,都是在“MDA0 56 57 58 59 60 61 62 63”的前面多了一位数,有29,32,54。
但最下面后面那块短接后开机就很怪了,显示的数字是错乱的,例如是7的显成6,所以得出的结果不知道是什么,好像也没记录文件可查,是不是就是这块显存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第2个图片从下往上数的第2颗显存坏了

网友:
短路连接的方法到现在我也是没看明白,有高人指点一下不,谢谢

网友:
就没人帮帮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