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板载CPU背面电容的对地阻值正常是多少?

楼主(2008-12-18):
NEC的机器,板载CPU,开机直接到00,帧周期灯不亮,测CPU背面的电容对地阻值,有大有小,不知道哪种才是正常的。

网友:
开机不跑码一般先查工作条件吧?供电时钟复位都OK了吗?CPU后面一般都是核心供电滤波电容吧,有CPU在路量电阻基本不短路就行了,打内存AD线看看北桥和CPU有无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