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 开机掉电问题

楼主(2008-12-18):
客户拿了台T23 待机有时是0.01有时00.0·但可开机诊断卡跑到4A多·应该刚刚读到显卡然后就掉电.再开机就开不了.掉电后去测大电感3M 5M也没电压..把电源断掉一会.再插上电源去测机3M.5M又有电压.再开机又可开.诊断卡跑到4A多又掉电.反复这样·CPU换过了.散热排除没问题.CPU供电芯片也换过了.显卡确定没问题.···没撤了····高手们出来指点指点下.···对于你们的发言我感激不尽.··

网友:
怎么没有人
理 ```

网友:
这是过热保护,查各个地方的温控电路和热敏电阻。

网友:
看上屏的3。3V的保险坏了没有

网友:
怎么没人来顶呢。。。高手说说看。。。。

网友:
你把显卡供电电感换一下

网友:
电感脱焊了 请楼主搜索一下以前的帖子 很多这样的案例

网友:
把显卡加焊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