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 p200D老死机

楼主(2008-12-18):
神舟天运p200D一开机没一会就死掉了..打开cpu盖 一摸散热片温度可以煎鸡蛋了...要怎么样解决.求高手求救..我上了硅胶cpu风扇也从装一遍还是不行.一开一会就死了
cpu

网友:
可能是CPU与风扇间有间隙,剪一个小铝片夹在它们中间试试。

网友:
是754的吗?
这类本遇到比较多的故障是CPU座空焊造成的死机或黑屏~
一般都是更换CPU座!
另外如果温度太高可以考虑修改VID来降低CVORE电压,这样可以降低CPU的发热量!

网友:
发现本本上用的是台试机的cpu。。。。这也行。。是不是这个原因搞的

网友:
楼上的老大能不能教下怎么样修改VID来降低CVORE电压

网友:
VID信号要有图才能找到的了,最好不要改了

网友:
今天把cpu底坐加了一下焊 上风扇还是死机一下就掉电了.....cpu风扇风速还挺快...真没办法了...
哪位可以提供一个解决的办法不?

网友:
是不是温控坏了

网友:
温控不好检修啊..不知道在哪里?能否告知

网友:
是不是CPU已经不良了

网友:
明天换个cpu试试 把他换成p41.7的...反正是台试机上的cpu

网友:
晕,不排除CPU的问题就干主板,牛比~~~~

网友:
请问是AMD平台的吗?如果是AMD平台的话,掉电,直接换CPU风扇,修硬件是修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