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声卡无声。网卡不认(已解决)

楼主(2008-12-18):
IBM T43 声卡无声。网卡不认。检查过供电3.3V 都 正常。声卡可以装 驱动,小喇叭也出来,功放 也是好的,修过T43的朋友给点意见。着重检查什么地方,难道南桥会有问题吗?
后来发现夹层短路了,用低电压大电流烧开。再飞了5V的线。机器现在正常了。这机器给N多认修过了。南桥换了6个。显卡做了一次

网友:
外接耳麦有没有试过,如果也没有的话我的下一步动作就是南桥了,不过换南桥前得下了声卡和网卡,有时候它们短路会导致上个新南桥就把PCI总线搞坏

网友:
都换过声卡了。设备正常,功放有声音。但是就出不了音乐。报警声音是有的,我决定干南桥再说

网友:
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驱动不对      加焊网卡芯片不行就换芯片试试

网友:
对,先去掉网卡芯片看看。

网友:
今天把南桥换了,故障依旧,然后把网卡芯片换了,还是一样。找到MIC VCC的电容(C536) 短路了,查找相关的电路没有原件损坏。万用表的电阻为0.2欧姆。估计是夹层短路了,只好用电流击开。后发现麦克风地下冒烟,就在这里短路了,加大电流索性击穿他。直到不短路为之。后上电,5 V MIC VCC出来了,进入系统。声音出来了

网友:
把那个MODEL调制解调器拆掉,试试,,这个出问题也是不行的哦,因为共用一个AC  LINK通道!

网友:
你能够想到 的我早就想到了。一般我修机器喜欢全裸修。出了硬盘和喇叭挂上面就一个usb鼠标上去。另外我想问问,网卡有三组电压供给,一组3.3 一组2.5 是不是还有一组1.2的?
上面 那附图画圈的位置就是 夹层短路的位置,在麦克风地下

网友:
这种故障的话,有可能是BIOS版本出问题了,要更新下BIOS,也有可能是南桥坏掉引起的.

网友:
加大电流不会烧主板,怎样用这招  教下  谢谢

网友:
怎么查到并确定是夹层短路的啊

网友:
其实判别夹层短路 也很容易的:首先要有好的稳压电源。我用的是固纬的,输出有 6安培。用万用表量短路的电容在20欧姆以下,可以视为短路。夹层短路有时候还会是1欧姆以下。这要看你的表够不够坚了。再看看图纸这地方如果应该是 5V,就把电源调到5V加上去。这时候 电流表会很大的电流,反复点几下短路的地方会发烫的,元件短路也不例外

网友(2009-01-19):
没听说过夹层短路能烧开的

网友:
是个方法,,借鉴

网友:
楼主所说的低电压大电流法,是不是给有问题的电路上单接一个正常工作时的电压,然后通过大电流将板层烧开。
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