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330a电源问题

楼主(2008-12-18):
一个多彩330a电源多个电容鼓起,更换了电容以后测量各输出电压均正常,但是开机电脑黑屏,无报警声,cpu风扇运转正常,也可以听到硬盘启动的声音,但是cpu以及主板芯片的温度都很低,开了很长时间也只有一点点的温度而已,感觉主板和cpu好像都没有工作的样子,请问这是电源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如果是电源的问题该从何着手开始检查和维修

网友:
开机后你按主板复位能不能亮起来!?
能亮起来主板可以开机的话那你的电源的白线PG 信号延时不好!
不能亮就查电源的PG信号是否转变为高电平!4伏以上(4~5V)
没有得查PG信号来源!型号不同相差很大!基本都来至控制IC的信号!
你要提供详细电源资料才能让其他高手提出意见!

我是小菜鸟一个!只提一下小建议

网友:
要是PG信号有5V!(各个电压都正常!包括5VSB)按了复位还是没点亮主板就就从主板入手吧!究竟什么不行就超出电源维修的范围聊

网友:
是电源问题还是主板问题?换个好的电源试验一下立即清楚.你如果是做维修的就不要说手里没有一个好的电源.如果不是请到维修点去修.

网友:
你应该提供在路各组电压,而不仅是空载电压。
如果你的主板是有CPU专用插口的(4PIN),估计没有插好。

网友:
我最早是做家电维修的后来不做了,有一段时间做维护,现在都作程序开发很久没有去碰这些东西了,因为是自己家里的电脑没有就自己搬弄一下,原来的电源拿去返修了,这个是最早的电源当初也是坏了电熔爆了好几个,返修的电源还没有拿回来所以就想着把这个电源修起来先用着,那天第一次插上去的时候电源有很小声的啸叫上电以后就自动通电可是电脑不能启动,后来换了两个电容没有啸叫了,但是又出现了上面的现象.

网友(2010-02-05):
LZ如果看到这个帖子,麻烦帮我看下431那个脚接的电阻是多少?我的橙色3.3V有4.07V ,此电压由431稳压,原电源被人换过,怀疑阻值不对,造成3.3V 偏高,就是瓢注为R27那个电阻。

网友:
应该是电源问题  换个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