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50S显示器绿灯亮,黑屏

楼主(2008-12-18):
一台三星750S显示器绿灯亮,黑屏。测了电源电路变压器输出端,所有电压都偏低十几二十V左右,应该是后级电路有短路,就是查不出那里短路,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查短路我的常用做法是:除+B电压外,其他直接从变压器引脚开始,一路路断开查。如果还是短,就说明是二次电源和行电路的毛病了,不过照LZ所述的话,你还是要注意一下稳压电路和节能保护电路出故障,也会引起这种问题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源带不起负载所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