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的HP6531笔记本BIOS密码记不得了

楼主(2008-12-18):
用户的HP6531笔记本BIOS密码记不得了。想要重装系统,但不能进BIOS里面改启动项,装不了,有什么办法破解BIOS密码呀?

网友:
放电或者 刷BIOS

网友:
把硬盘拆了挂到别的机器上装克隆版,克隆完后再装回配置就OK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笔记本解密是一个比较专业的技术,一般不好搞定,你可以进入系统后将GHO文件COPY到机器的C区以外的分区,并装一个DOS工具箱,这样启动时就可以直接进入DOS下操作了。还有就是一般的笔记本开机时可以通过按一个FX键来弹出导选项,大多数机器是F12键。你可以试下的

网友:
现在人家是BIOS设密码,BIOS都过不去,更何况进系统了
放电一般本本都是行不通的,BIOS解密没做过,据说要专门的机器

网友:
放电就OK了 现在很多新款的HP本本都可以放电解决的

网友:
LZ还是先试试拔出coms电池放电看,要是不行就刷bios,一般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