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A540镜头问题!

楼主(2008-12-18):
自用的一台佳能A540突然出现一开机就显示:“镜头出错,请重新启动照相机!”然后就自动关机了。再开还是一样的提示!请高手指点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
一是镜头卡住了,或镜头里传感器有问题。你看看镜头能不能动作。

网友:
佳能A540镜头问题.

自用的一台佳能A540突然出现一开机就显示:“镜头出错,请重新启动照相机!”两声“滴滴”的报警声,然后就自动关机了。如果是被卡住的话至少都要动一动吧,镜头完全不动作一点声响都没有。再开还是一样的提示!请高手指点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
第一、有可能是电池没装好或不够电了。把电池拆下,重新装上,重新开机。或更换新电池。
第二、镜头或者电机出问题了

网友(2009-11-11):
镜头出错  不应该是没电吧  镜头问题  自己拆开慢慢研究下

网友:
自用的一台佳能A540突然出现一开机就显示:“镜头出错,请重新启动照相机!”两声“滴滴”的报警声,然后就自动关机了。如果是被卡住的话至少都要动一动吧,镜头完全不动作一点声响都没有。再开还是一样的提示!请高 ...
引用 网友A:

CPU发出控制指令,要求镜头伸出。但由于镜头有卡死或不能检测到的原因,CPU再发出错误提示。然后自动保护关机。

将机器拆开,用外电点传动马达两端,看镜头是否能正常伸出和缩入,如果能伸出并能缩入,故障点在基本检测光耦,即镜头第一个检测光耦。

如果不能正常伸出和缩入,将镜头逐级拆开,仔细检查什么原因造成卡死,是否能修复。

网友:
佳能提示镜头错误多为镜头故障~也不排除主板的问题~可以拆下镜头上电试下镜头伸缩是否正常。估计楼主的机器是不能伸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