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8):
LG1717NS-8开机就是白屏,由于我只会修CRT显示器,液晶的还没修过,请同行指点一下这是哪的故障.............?
显示器

网友:
白屏 检查屏有供电 没有 没有检查 驱动板和 屏线 有的话 检查屏保险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机器特别多是屏线的接触不良,工厂加装了一个压紧屏接口的卡扣,时间长了之后,容易产生屏线与屏接口的接触不良,过紧了,建议清理好屏线之后,拆掉那个卡扣,不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的确是的,重插一下就好了,问题是那个线插不太紧,还有那个卡扣怎样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