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845原装版不开机?

楼主(2008-12-18):
测量电压都正常,但就是不开机。换了CPU,按座子和桥都按不过去。不知道是不是BIOS有问题,但手上没有一样的BIOS。哪位高人指点下~~~~~~~~~!!!!

网友:
这种板子多是CPU供电有问题,或者是那个I/O等有问题

网友:
intel原装板子不开机很多是IO造成的,不过你要在其他条件都好的情况下再换了试试。

网友:
是不通电还是点不亮??楼主要说清楚。不通电查开机电路了。查IO和南桥。点不亮就看代码再说。

网友:
楼主说的太模糊了?到底是不开机还是开机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