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用的取暖器能不能用做BGA下部加热

楼主(2008-12-18):
冬天用的取暖器能不能用做BGA下部加热,在论坛上看了很多的关于自制的BGA焊接工具,也在淘宝上看了一些预热台,但是价格有点高,呵呵,穷人啊。刚好手上有一个取暖器,就是用发热管的那种,就随手试了一下。因为不知道确切的温度。就说一下试验的结果,先用了一片好的810板子,加免洗助焊剂后,放在取暖器上直接加热,感觉取暖器温度很高,2分钟时间不到就熔了,取下试机,发现不跑CPU,用手压南桥,CO当机,烤虚焊了,在次加热按了也不跑了,估计南桥挂了。第二片用的一块7300GT显卡,坏的,原来发给同行加焊过主芯片,修不好,用来做试验。加焊一次,上机有信号输出,屏幕无显示,感觉有可能是显存的关系,显存也是BGA封装的,加焊后上机无显示,我电脑上装了一个一键还原精灵,开机会显示F11,到这时能显示这几个字了,到滚动画面有隐隐约约可见的画面一闪就没有了,应该是显存的问题,没有同样的,没在试了。试验的结果,发觉取暖器经改装应该可以用作BGA焊接,不会搞温控。如果这个可以改装的话,成本应该很低,我手上用的这种取暖器1400W,50元一个。有那位坛友试过类似的,或是有什么好的想法,欢迎交流一下。

网友:
用距离控制温度了,呵呵!

网友:
支持bga焊接的diy
你的失败主要有这几个方面的原因:
1、温度是否平均
2、温度是否过高,加一个温控吧
3、你隔热做没做?加焊gpu的时候把现存也搞了。

网友:
也想过搞个温控,但是没搞懂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调节发热管的温度,是否调节电压就能调节发热管的温度

网友:
考点的时间要把握啊

网友:
有那种控制温度的设备,可以搞一个

网友:
我的下加热

自制下加热 整个BGA机还没完工 3元乘以5根15元搞定 已经测试轻松上200度

网友:
忘了发图

图来了  大家可参考一下 这个成本30元

网友:
感觉距离远了点,加热能均匀吗

网友:
楼主这玩意叫什么来着 我也想做这东西,不知道那灯管叫什么做BGA没问题。在搞个去掉头的热风枪一个字爽 我也用取暖器搞过一次

加我QQ :516742046
有时间一起研究

网友:
取暖器上的红外发热管 300W一根 电子配件多的是 价钱嘛 长的3元 短的2元 其实2根就够了 为了加热均匀就装了5根 不要怀疑效果 跟发热砖效果差不了多少  过几天机器完成后 开个帖跟大家分享一下效果

网友:
还是要加个温度控制才行,没有温控,不知道具本的温度,很容易把芯片搞坏的.有没有朋友搞个温控的原理图出来分享下

网友:
我看感觉顶部应该加个东西平均一下热量,
不然温度不均匀,

网友:
管子太多了吧,你得搞一个温控测试测温度的,搞出了一个可调的的东西来,你只用全板预热,小部份加热焊接的。又不会全板在220度,这样子真是死啊。

网友A:
可以用的注意距离先找个费板来试下温度然后做个架子我现在就用取暖器做预热台焊了好多个板了现在想买个好一点的BGA返修台了修本本不能用这个

网友:
建议LZ试试用这个烤肉看效果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的注意距离先找个费板来试下温度然后做个架子我现在就用取暖器做预热台焊了好多个板了现在想买个好一点的BGA返修台了修本本不能用这个

没温控BGA不敢搞了,用这个换点槽子非常好使,换了好几块板了

网友:
呵呵  高操``一下把握不主就赔了```

废精力``还是搞个反修台的好,把精力花在多修几块上,西西```

不过那种取暖器有那种可以调节温度的吧```那样不就可以调节了么?不是很清楚能不能控上

网友:
各位坛友 别急这只是一部分 我能做这东西 当然温控不在话下 而且要改发热砖的话也只需半天时间   我只是就地取材罢了 搞家电维修十多年了基本上工具都用到过了 不是不想买BGA机 只是现如今生意不佳 活不多 3 .5千的跟土制设备差不多 要买就买上万的 可现在不是时候 所以我抽了点时间花最少的钱 最容易买到的材料 和花最少的精力搞这东东 再过上4.5天就应该好了 总共预计10天完成 成本绝不超过1000元 到时发上来你们可以看看z

网友:
给个建议,控温可以去电子市场找那种工业控制用的可调温控器,一般用于烤面包机用的,还带个温度显示,探头也带了,很好用! 祝你成功! 最好看看有没有双温双控的,可以控制上加热和下加热,要不就买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