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3260.主板电路问提

楼主(2008-12-18):
ACER3260,插电就可以开机正常使用,不插电,开机去到窗口界面,自动关机,象不够电开机。
检查,电池无坏,电池接口有电到,是可充电的。但机子检测不到电池容量。

请问是不是电容部份问题???请告诉我换零件的型号!

网友:
我见过3200的用别的电源不能开机,只能用原装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