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主板电容

楼主(2008-12-18):
请各位大哥哥大姐姐。大侠们。。

我才学主板维修,是自学的。我想让你们给我说些主板常用的电容。。

想去买些学习。

另外,如果有什么好的学习资料和教程,也欢迎大家告诉我。。

                                 小弟谢谢各位了!!

网友:
拿块主板看下吧。那上面有的一般多是常用的

网友:
主板常用1000   1500   2200  3300 uf  6.3  10  16 v,也有其他型号的,比较少

网友:
主板用的最多的是1000UF、2200UF、3300UF、 6.3V  耐温105度的电容。

网友:
同意楼上的。。一般的电解电容也就这几种。但是钽电容,我也不清容,希望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一般耐压是6.3V和16V.容量1000-3000都有。
一般是备6.3V 16V,容量2000左右就行了。
可以替换的。

网友:
6.3V   16V
1000、1500、2200微法

网友:
买电容也要注意品牌的

网友:
钽电容常用1000PF 0.1uF

网友:
其实找几块主板看看不就得了

网友:
大代小,小不能代大!!

网友:
主板上的电容有贴片式的,还有就是圆柱形的(cpu插槽附近的)
有电解电容,还有固态电容
一般耐压是6.3V和16V.容量1000-3000

网友:
在维修版块里有许多相关的贴子,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