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919E 23脚PGOOD无电压

楼主(2008-12-18):
是不是芯片本身问题?
芯片

网友:
没人遇到这个芯片不良?

网友:
23脚PGOOD无电压,把线割断就知道是PWM还是SB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把23脚断开后 南桥过来的PG有电压 是此IC不良?

网友:
CPU上的PG信号是由南桥发出的,PG信号电压低,可能是CPU座虚焊,或南桥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