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屏幕整个发红(故障已解决)

楼主(2008-12-18):
小弟刚接触显示器维修,最近碰到公司一台LG17寸CRT显示器,用近4年多时间,最近出现整个屏幕出现红色,用手用力拍打一下偶尔颜色恢复正常。视频接口线都没有问题。还请高手指点那里出问题了,该如何去修复。谢谢!!!!!

[通过各位朋友的指点,小弟那台LG显示器问题已解决,是视放集成电路有虚焊造成的.加焊视放集成电路之后,开机一切正常.在此谢谢各位.希望跟我一样的新手不要走弯路.

网友:
拆开补焊尾板

网友:
osd菜单颜色正常就查信号线,不正常就查尾板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的指点.我明天就去打开看看.顺便问一下,所说的尾板是不是电子枪上面那一小块的电路版.

网友:
视放集成电路虚焊

网友:
同意!这种故障大多都是视放电路上!昨天我以修了一台!整屏绿色!测得G的电压为—55V!经查后G极对的一个104J电容短路了!

网友:
今天没事打开那台LG显示器尾板,通过观察没有发现视放集成电路没有虚焊。是不是视放芯片有问题啊?还请指点

网友:
用眼睛能看出来的就不是虚焊了~~

网友:
把视放板所有焊点加焊。 恭喜你故障解决

网友:
尾板通焊一遍
不行再换块子

网友:
应该是虚焊